无线遥控315M433M遥控距离取决于场效应管吗?

楼主(2011-04-30):
(无正文)

网友A:
无线通讯的距离由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灵敏度、工作环境等综合决定,如果楼主所及的RF65是功放管,那么是跟发射功率有关,自然也会影响到通讯距离,但具体情况必须看实际电路,通常只简单更换管子除非是该管子品质有问题,否则不会对发射功率有多少实质影响。正确解决的途径是选择合适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讲述的却是是专业,麻烦你能讲述的仔细些吗,遥控距离与功放管影响很大啊,是不是,RF61应该不如RF67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讲述的却是是专业,麻烦你能讲述的仔细些吗,遥控距离与功放管影响很大啊,是不是,RF61应该不如RF67吧
引用 楼主:

射频管不像低频管,不是换个电流大的发射功率就上去了,要的是匹配好输入输出阻抗,所以你换了管子还得自己重新匹配,否则距离可能反而会下降。换个大功率或者高灵敏度的芯片是上策。例如Si4432

网友A:
用更大功率的管子需要调整电路提升电压等等,不是一换就灵,一换就灵说明电路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