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am Option failed

楼主(2011-04-30):
用IDE66烧SH66P12,能查空,能校验,但不能烧进代码,出现Program Option failed

楼主:
显示就是这样

网友A:
啥问题啊,没有碰到过

楼主:
不加"Option"项,烧录后,提示"Program memory error"

网友B:
由于66p12为旧产品,不会checkID, 如果线没有接好。只有在烧写的时候才会报错。

楼主:
啊,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