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STM32F被烧成电源和地短路的事情有点普遍

楼主(2011-04-30):
最近碰到个用STM32F103RE的项目,好几次因为手碰电路板或示波器测量导致CPU的电源和地发生短路(芯片内部短路),在21ic搜索的结果如附图所示,看来是个问题。再加上其串口多机通讯只支持16个节点,真希望这两个问题能改进啊。

网友A:
一般有问题才会有人到论坛上讨论、当个事儿说,没有问题谁还有事没事地说"我的VDD与GND没有短路"?本论坛有上万个帖子,才这么不到10个帖子讨论这样的问题,怎么就有点普遍了? :lol

网友B:
电源也对短路我也有客户碰到类似问题.IC的电源也对短路的原因相对复杂,有可能是应用电路的设计不合理,也有可能是程序设置错误(比如把作为输入的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及电源不合理或使用环境影响等都有可能导致IC出现问题。
        一些建议:在保证程序设置与电源正确的前提下,外接按键的IO口或通讯口加装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或双向二极管,以防止外部干扰源窜进电路损坏IC,同时保证防静电焊接IC,以防损坏或临界损坏IC。

网友B:
以上我公司FAE给客户的建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C:
我用的STM32F103VBT6,先后吹下重焊5次,然后在带电运行的情况下,用打火机的压电陶瓷点火器的电火花攻击其各个引脚多次,只是引起了看门狗的自动复位,未出现过硬件损坏问题。后来,对其中的一个LED的引脚进行连续20次电击,终于在LED闪动瞬间将这一GPIO击穿,LED常亮,但是没有出现电源短路现象。

网友D:
遇到了,正在查原因,明天去万利买几片试试

网友E:
最近我也烧了两片,原因不详!

网友E:
还有一次,功能正常,但工作电流很大,原因不详。都是一直正常工作了很久,突然坏掉的。

网友F:
我也遇到一次。因为我把板子插错了,导致其中一个IO脚接到了-5V,这就把芯片给烧掉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多机通讯只支持“再加上其串口多机通讯只支持16个节点”
意思是:芯片串口与串口相接只能连接16个芯片相连么???
在那个文档里有说明哦,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严重啊,我的一个系统里有二三十芯片串口需要相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STM32F的支持多机通讯的寄存器地址位只有4位,所以最多支持16个节点。
这样,如果利用芯片自身的多机通讯机制,就最多只能接16个节点了。
这样只能做软件协议来协调工作,但这已经不是硬件层面的“多机通讯”了,会影响效率。

网友H(2012-12-08):
我用stm32f103rbt6做的最小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3.3v电压和地一直短路,可是我都把电源周围能拆的都给拆了,拿表一测还会短路

网友I:
我做过几百片板子,短路遇到了大约有几十片,输入输出都接有限流电阻,虽然保护设计没有做晚上,而且使用环境各异,但是如此高的损坏率实在令人咂舌。

网友J(2014-07-09):
我都是烧了就免费给客换IC,还指不定什么时候再烧,还要赔运费,查不出原因,心在流血啊,这片子太弱了。

网友K(2016-01-26):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烧了就免费给客换IC,还指不定什么时候再烧,还要赔运费,查不出原因,心在流血啊,这片子太弱了。 ...

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L:
IO口最高承受电压才5V,高一点都会烧啊。。。

网友M:
我用的还挺好的,就是发现i2c有bug,不得已用模拟了,别还挺好

网友N:
烧过几片,弄得我都怀疑自己能力了。

网友O(2016-04-29):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以前买开发板就发现了开发板有这个问题,现在自己设计了电路,有发现了好几次这个问题,发给客户的时候是好的,结果用了几天,客户就说有问题,回来一看工作电流很大,但能正常工作,量电源和地电阻大概10欧姆……

网友P:
嗯,我的60几块买的103ZE板子,可能MCU某管脚被碰了12V了,也短路了。

网友Q:
我也短路过一批,客户说正常使用无缘无故就坏了,具体原因不详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我用stm32f103rbt6做的最小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3.3v电压和地一直短路,可是我都把电源周围能拆的都给拆 ...

我也是这样,,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S(2018-02-28):
引用 网友A:
一般有问题才会有人到论坛上讨论、当个事儿说,没有问题谁还有事没事地说"我的VDD与GND没有短路"?本论坛有 ...

不知道你做了多少调查和统计,或在哪里调查和统计的?

网友T(2022-04-29):
64脚的和100脚的没见过,48脚的特别容易短路,F0XX,F1XX都出现过莫名其妙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