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数控恒流源,如何显示,谢谢大家发表看法~~!!

楼主(2011-04-30):
1为可控恒流源2,3为取样电路

网友A:
“如何显示”何指?你的电路中没有什么涉及显示的电路,如果是想给恒流源加显示,既然已是数控,那么用控制器驱动数码管显示就是。

楼主:
“如何显示”何指?你的电路中没有什么涉及显示的电路,如果是想给恒流源加显示,既然已是数控,那么用控制器驱动数码管显示就是。
引用 网友A:
谢谢上面的回答!!我是要将2A可调左右的电流,取出来显示,显示部分是用单片机做的,现在就是取样部分不好做,我上面发的是取样的图,想让大家帮忙看下,给些意见~~~谢了

网友B:
图2的电路是不错的。具体设计你可以参考三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的电路。如果要求不很高,用一个低阻值的取样电阻取电压,第一级用两个跟随器,第2级用差分比例放电电路,输出就接AD了。
图2在运放输入失调电流的调整上做得比较多,精度也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4楼的意见!!再请教下~我的取样电压最低为0.005V,我用的是0.5欧的取样电阻,不知道是用仪表放大器做取样,还是就用上面 的图2好些?
4# zhaolipingy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上面的回答!!我是要将2A可调左右的电流,取出来显示,显示部分是用单片机做的,现在就是取样部分不好做,我上面发的是取样的图,想让大家帮忙看下,给些意见~~~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