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有线鼠标改成蓝牙鼠标,帮忙看下思路对吗?

楼主:
rt,把普通的有线光电鼠标改成蓝牙鼠标,同时在鼠标端通过传感器附加上其他功能。
我刚浏览了下usb和蓝牙的一点资料,还很迷糊,初步想的框图是(由上至下):
传感器->
MCU(没有USB功能的mcu,把从传感器得到的数据封成HID报告)->
USBD12(接口芯片是放在这里吗?)->  <-另一方面原鼠标的D+ D-也连到蓝牙(这两方面一起连到蓝牙是不是有问题?是否要另加控制器?)
蓝牙模块->
PC上的蓝牙适配器->
USB->
HID

请问上面的流程图是否有问题?请前辈指出!
另外,我找到的蓝牙资料都是些概述性质的,能否介绍下实际蓝牙芯片的工作流程,或者提供一些蓝牙资料?
在淘宝上好像只有蓝牙串口模块,如果用它做的话是否转换比较麻烦?如果自己买芯片做模块的话(手工),难度大吗?

网友A(2011-04-30):
改造必须使用MCU,有两个思路:
1、采用带USB Host的MCU,这样才能支持鼠标,然后进行协议解析并将数据重新打包为USB鼠标的格式,再通过蓝牙模块与PC通讯。
2、采用普通MCU,这时不能在鼠标的USB端口截取数据,而应从传感器输出取得,或令鼠标工作于PS2模式(很多鼠标其实是支持兼容的),从传感器取得数据的话,原鼠标电路大多数无用,可以拆掉,剩下的事同前所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使用普通MCU,所以只能用您的思路2,但是实际拆开鼠标后发现:

貌似传感器就集成了把原始信号转换为usb信号的功能,没有其它ic了。。
所以只能令鼠标工作于PS2模式,请问这该如何做?能提供下资料吗?

网友A:
那就要先判断鼠标是否支持,如果支持会有个转换头,上电后对应PS2时钟线的那条引线如果出现时钟,那么鼠标进入PS2模式,否则进入USB模式,不过你这个鼠标恐怕未必能支持,这时最廉价的款式,不行就拿别的鼠标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板子上的丝印却像是PS2鼠标的,不知道这个鼠标是不是只是借用PS2鼠标的PCB。。今天弄得太累了,没思路,等以后过一遍资料再重新想想,到时再结贴。

网友A:
可以去下载鼠标控制芯片的资料看看。

网友B:
你这种通过改装来实现,基本是徒劳的!放弃这个想法。
普通的光电鼠基本算是手推车,蓝牙鼠标基本算是中高档轿车!

必须要重新设计,简单的改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