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690的硬件I2C做Master的使用

楼主(2011-04-30):
各位大侠:
    关于PIC16F690的硬件I2C做Master的使用,我看数据手册看了很久,感觉是不是少了一个寄存器SSPCON2,我也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看,都没有用690做Master通信,基本上都是用做Salve。但是我现在必须要用其做主机来用。同时我在690手册上没有看到象PIC16F887那样有一个SSPCON2寄存器
   各位同僚及版主,请各位用过的指点指点,因为我是刚开始接触这个!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语文水平太次了吗:L

居然没太看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B:
没看懂,明确告诉你可以做主机,详见数据手册。

网友C:
PIC16F690的I2C是SSP,非MSSP。

和887不一样,

做I2C主控,比较麻烦。

不行就IO模拟I2C吧

网友D:
其实从技术角度看,如果可以做从机,那么做主机其实更简单.

你想象一下如果用软件模拟写IIC代码,你是更容易写主机程序呢,还是更容易写从机程序。

网友C:
其实从技术角度看,如果可以做从机,那么做主机其实更简单.

你想象一下如果用软件模拟写IIC代码,你是更容易写主机程序呢,还是更容易写从机程序。
引用 网友D:

非也。SSP主要是为了支持从,搞起主控I2C来,很麻烦。

网友E:
刚刚看了690的数据手册,的确没有硬件的主模式,需要用固件来模拟,固件模拟比用软件模拟稍稍简单一点.具体可参考应用笔记AN578

楼主:
刚刚看了690的数据手册,的确没有硬件的主模式,需要用固件来模拟,固件模拟比用软件模拟稍稍简单一点.具体可参考应用笔记AN578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用固件模拟,如何个模拟法?

网友D:
你可以先看看如何用IO口和软件模拟出IIC主机。

网络有大把的实例讲解,你弄懂后再去看如何弄固件模拟可能会容易很多哦

网友E:
回复 楼主:
做事不要急,先看看数据手册或应用笔记再问,这个里面我相信有详细说明

网友:
将SSPCON<SSPM>=1011
固件控制主模式

楼主:
将SSPCON=1011
固件控制主模式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G:
690的SSP单元的主模式应该只是提供了中断资源,其他要自己用IO模拟的方式写code

网友H(2013-09-17):
哥们,求指导……您怎么实现的!给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