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F读取多通道数据问题

楼主(2011-04-30):
各位高手好!小弟在用CY7C68013AXC芯片设计数据采集模块的时候,想通过GPIF波形设计工具来驱动AD芯片采集6个通道的数据,但在设计波形时,发现S0-S6状态不够用,敬请各位达人指教,致谢!!!

网友A:
好像GPIF最多只能支持S0-S6,7个状态的。为啥要那么多状态机

楼主:
你好,不好意思,回贴晚了!!!我是想直接用GPIF Tools驱动AD7656,得到六个通道的数据,现在只能得到一个通道的值,想得到其它通道的数据,写时序驱动时感觉七个状态不够用,是不是得加其外围IC,(e.g. fpga or cpld)?

楼主:
是不是得采用USB+FPGA+SDRAM结构,才能得到多通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