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变全桥传感器的桥压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压力应变全桥的传感器,如果桥压是5V的话,是用单电源5V提供桥压好,还是用正负2.5V提供桥压好,有什么区别?
对于半桥也是一样吗?半桥的传感器也要外接电阻构成全桥。通道距离相对较远一些,一般几十米。

网友A:
区别就是共模电压不一样,对后面的仪表放大器的要求不一样,相对来说单电源供电,电路简单些。

楼主:
比如说,仪表放大器都选用AD620的情况下,哪种会好些啊,单电源供电好还是双电源供电好啊!谢谢

网友B:
比如说,仪表放大器都选用AD620的情况下,哪种会好些啊,单电源供电好还是双电源供电好啊!谢谢
引用 楼主:

基本差不多,建议直接单电源,电路比较简单。

楼主:
好的,那我就采用单电源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