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1117这样的芯片也不能乱用啊

楼主(2011-04-30):
电路中需要一个将12V变为3.3V 10mA的电源,于是设计时选用的是LM1117-3.3,结果采购的时候买的一个叫AMS1117-3.3的,手册上说输入最大电压是20V。

结果装了两片,在输入电压低于11V时都工作正常,但是输入电压到12V后,现象各不一样:

第一片在输入电压超过11.3V时会自动关断,即输出突然自动从3.3V变为了0V,这个倒是很高级。

第二片可就没有这么牛了,电压达到12V时直接短路烧毁了。

换回LM1117-3.3,一切OK了。

看来不同品牌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网友A:
必须看生产厂的器件手册,其它厂家的不作数。

网友A:
另外,不建议在大压差下使用LDO,其输入电压范围有限,而且耗散功率不足,电流稍大就不行了,要么换用LM317或其它耗散功率较大的线性稳压IC,要么干脆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还是用有名气的厂家好!

网友C:
ams便宜啊,这个不怪别人.怪你.压差超过5v都不建议选这个东西.国产的要降额使用.给他多留余量.

网友D:
确实,不少认识都说呢,现在都用国产国半。。但一运气不好,里面坏片很多。。

网友E:
我也用过AMS1117-5和-2.5不能用12V直接输进去的啊~~~压差太大,效率就低了啊,我当时没有坏,就是发烫,后来我就直接换了,不敢用在产品上

网友F:
10mA用431好了

网友G:
那是的啊

网友H:
AMS1117-3.3最大耐压值不能大于12VDC.

网友I:
目前国产的好多了

网友J:
我在使用的时候只敢接+5V输入,效果还是不错的,产品使用了。可以!+12v及以上没有敢玩过。佩服楼主的大胆!

楼主:
请问这个的依据在哪里?我看了AMS1117-3.3的手册,不是这么说的。

AMS1117-3.3最大耐压值不能大于12VDC.

引用 网友H:

网友H:
不好意思我搞错,以前的datasheet是不能大于12VDC,现在datasheet是不能大于15VDC,
http://www.advanced-monolithic.com/pdf/ds1117.pdf

网友H:
不同厂家的值存在差异性,需要根据你购买的元器件厂家,下载官网datasheet为准。
毕竟国内AMS1117的货源存在很多不明。
LM1117好像是可以做到20VDC,但因为价位高,我们拿到货价格是3.2元,但市场上的AMS1117,才0.35元,而且做实验的时候AMS1117都是到12VDC基本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