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的EEPROM

楼主(2011-04-30):
AVR单片机有flash和eeprom,eeprom内的数据掉电不丢失吗??那怎样读写eeprom中的数据啊?是在C程序中吗?

我看在AVRfighter中,既有装flash 也有装eeprom,难道eeprom要单独编写生成吗?

网友A:
EEP是一个外设,通过寄存器访问读写控制,掉电不掉数据,与用不用C无关。

网友B:
MCU中的EEPROM指非易失数据存储器,Flash则是程序存储器,读写EEPROM的方法见器件手册。

楼主:
我搞明白了,要装EEPROM需先生成hex或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