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忙——射频芯片mfrc500

楼主(2011-04-30):
射频芯片mfrc500在与单片机进行并行数据通信时,如何设置通信的时序 我看到很多相关的代码好像都只是定义复位和片选两个管脚 请你们解析一下

网友A:
射频芯片通常都用SPI接口与MCU互联,具体信息务必去看懂器件手册。

网友B(2012-01-31):
T叔你收我为徒吧。。。

网友C:
1.调通SPI
2.设置寄存器
3.按部就班操作

网友B:
额,还没搞来,我之前做的T就是T叔给的资料,感觉我这样的在T叔眼里就是小屁孩啊,年前是公司买的现成的模块,我就用ARM7两串口通信,现在是公司直接买芯片了不用现成的模块,貌似这东西比较难,纠结啊。。。

网友D(2015-12-18):
您好 有试过用STM32操作MFRC500的高手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