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如何实现掉电数据保护

楼主(2011-04-30):
想做个密码锁,程序中有个初始密码,可以通过按键修改密码,,那修改后的密码,怎样实现掉电后的保护? 写到EEPROM中,可以吗?就是初始密码也写到EEPROM中,可以吗?
应该不需要额外的EEPROM,如24C04吧?

网友A:
如果该型号具有片内EEPROM就可以。

网友B:
片内的比片外的写起来快(少了中间传输环节),不过楼主到底是要在掉电期间保存密码还是要防止修改密码期间掉电造成密码丢失?两个的技术难度差10倍哦。

楼主:
片内的比片外的写起来快(少了中间传输环节),不过楼主到底是要在掉电期间保存密码还是要防止修改密码期间掉电造成密码丢失?两个的技术难度差10倍哦。 ...
引用 网友B:

掉电期间保存已经修改的密码。。。现在我不知道怎样向EEPROM中写入初始密码?不能直接用写EEPROM函数,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每次上电 都会是初始密码。。。

网友B:
1.烧程序的时候记得选择E2擦除,厂家不保证所有E2出厂时候都是FF。
2.上电读E2里的密码区,如果全为FF,说明是新板子第一次上电,自动把密码修改成初始密码。
3.后续启动密码已经不是FF,则说明初始化过,按照正常的密码流程比较。

网友C:
可以外加一个安全芯片,实现数据安全保护,可以采用日前最安全的基于智能卡平台加密芯片,用户可以自行下载程序,开发基于C语言,运用串口通讯,SPI,等通多种通讯方式。
产品的安全性:
    • 芯片防篡改设计,唯一序列号,可防止SEMA/DEMA 、 SPA/DPA、 DFA和时序攻击
    • 高低电压检测,高低频率检测、脉冲传感器
    • 总线加密,安全存储
    • 真随机数发生器:利用芯片内部的电磁白噪声产生,不会重复
    • 硬件算法协处理器:内部硬件逻辑电路实现对称算法3DES速度快

详细问题可以登陆北京宝兴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网站了解产品信息。

网友D:
用片内EEPROM就行了,加掉电检测电路可以了。

网友E(2011-06-06):
我是初学者,用atmage16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找个存储单元,写入0x55,以后读这个单元,是0x55就表示已写入密码.
为了保险.你找找几个单元,写入特定的数据序列也可以.

网友G(2011-09-27):
ATMEGA16L 可以用brown-out 检测,或者低电平复位。

网友H:
我学的128,新手路过: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