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稳压器

楼主(2011-04-30):
变压器输出整流后12V,滤波到7805或者78L05输出5V给MCU及数码屏显示等,7805前面有没有必要加一个小阻值电阻

网友A:
12V降到5V,7805耗散比较大,加电阻的目的是减少7805发热。
实际总发热量并未减少,仅仅是从7805转移到电阻上。

网友B:
既然这样,而且7805前段输入12VDC很正常,就无需加了,多个电阻,多一份不可靠性。

网友C:
如果7805的散热器够就无需加电阻,温度过高则可以加一个适当阻值的电阻分担热量,阻值根据工作电流的峰值决定,7805的输入电压要在7.5V以上。如果电源系统发热过大则应改用开关电源。

网友D:
无需加电阻  大部分由7805散热

网友B:
chunyang大哥所言,极是,我缺少考虑。

网友E:
看lz说的,我看电流不大,加电阻我看没必要,还不如半波整流算了。

网友F:
电流不大的话用TO-92封装的就可以了,电流大一点可以用220的封装,具体跟就功率而定

网友C:
看lz说的,我看电流不大,加电阻我看没必要,还不如半波整流算了。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应用中有显示屏,这个功耗就不好说了,可能比较大,也可能比较小,但即使比较小,用半波整流也不能降低功耗,企图用滤波不足的办法来降低输入电压会导致可靠性下降及输出纹波的增加。

网友G:
评估负载大小吧。小的话,7805功耗就小。负载大的话,估计7805都得换丫。

网友H:
楼主所给的条件太少,关键的负载电流未给出。
考虑到“数码屏显示”和“加电阻”这些关键词。楼主之所以选择7805主要是顾忌成本和电路的复杂性。
我们假设一些条件,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假设7805是220封装的,其最大负载电流为1A。考虑安全余量,按照最大0.8A来配置电阻。
电阻考虑成本和采购通用性,选用功率为2W的。电阻值为:2/(0.8*0.8)=3.125,取整为3欧姆。
比较一下在不同负载下电阻所承担散热的情况。
负载0.8A:总损耗:7*0.8=5.6W 电阻:1.92W 比例为:34%    7805:3.68W;
负载0.4A:总损耗:7*0.4=2.8W 电阻:0.48W 比例为:17%; 7805:2.32W;
负载0.2A:总损耗:7*0.2=1.4W 电阻:0.12W 比例为:8.5%;7805:1.28W;
由此可知电阻的作用是非线性的。7805本身的散热处理必须可靠,要考虑到长期工作以及负载电流的变化。
假设负载电流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突然增大至1A.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负载1A:总损耗功率:7*1=7W 电阻:3W 比例为:42.8% 7805:4W;
那么电阻的功率将会超载50%,成为整个电路的“高危”器件。综上所述,7805+电阻方案的使用是要特定条件的,需要具体分析平衡。啰嗦半天,希望有用。

楼主:
这几天没上来看,多谢各位的解答了,综合一下考虑,电阻还是没加了,7805常温55°,已经批量了一万,暂时没有7805有关的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chunyang老师,我记得7805输入输出压差要有3V,这个对吗?

网友A:
13楼:
一般考虑2.5V。

楼主:
谢谢maychang,是经验值么?没研究过datasheet

网友H:
低压差可以考虑LM2940.

网友I:
后面接的全是数字系统? 如果这样的话最好用小功率的降压DCDC, 效率做到80~90%甚至更高都不难, 用7805的电源效率是多少自己算算吧.

网友J:
DCDC 多好
搞个LDO 电流稍微大点就热得不行。。。

网友K:
如果对纹波和效率都要求较高的话
我有时这么整:比如要输出5V
先DCDC降至6.3V左右,再加个LDO输出5V

楼主:
成本要求太高,我司分厘必争,不过还是谢谢各位,DCDC我没弄过,能贴一个让我学习学习么:$

网友L:
你的5V输出是给MCU及数码显屏吧?这个负载电流应该不大,不加电阻应该是可以工作的。7805用的是哪家的?看看手册上允许的耗散功率。

网友B:
DCDC 多好
搞个LDO 电流稍微大点就热得不行。。。
引用 网友J:

DC-DC很廉价?

网友M:
但是DCDC的文波会不会大了?如果是微弱信号处理或者对电流的稳定性要求很高的情况下,开关电源还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呵呵,楼上各位,后面负载就是个单片机显示之类,没有很复杂的应用,是个普通的空调扇,显示是数码用的1639驱动,我见很多人的板上都在7805前加了一个小阻值电阻,这个电阻应该只是分担功率,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用途吧?

网友N:
TO-220封装的,不接散热器,散热大概65摄氏度/W左右吧,
自己根据功耗算算看,温度不高的话就可以不用加电阻和散热器。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勒个擦,辛苦打半天,没显示出来
重新再打一遍

DCDC不是很廉价 而且相对于LDO的架构来说,一般还需要加电感和二极管

最便宜的也有2块钱的,当然也有5毛钱的,看功率

网友B:
我不支持压低成本做劣质产品自杀,但选择元器件的时候就要考虑性价比和最优值。
LS你是否刚刚毕业,或者还在读书?

网友J:
回复 网友B:

俺不知道是我哪句话引起你这样的遐想。。。
俺之所以说DCDC 最便宜的也有2块钱的,5毛钱的也有
是因为这些我都用过,而且相信很多人也都用过

当然了高点的 7到8块钱的 也用过

压低成本,与做劣质产品其实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看需求而已
当然了大部分劣质产品都是压低成本引起的。。。

通常大家在器件选型的时候都习惯于用自己常用的片子而已,而不去寻找能满足要求的最适合的“低价”的片子

至于我为什么要说还有5毛钱的。。。是因为1117这个最常用的LDO表贴的才7毛钱,俺是怕有人跟我说 LDO才几毛钱,用DCDC 要几块钱而已

我曾经在我设计的一款产品上做了LDO和DCDC 两种都兼容的方案,回来后实际测试发现DCDC的效率比较高,当然成本也高了几块钱,虽然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发现用LDO的比用DCDC的发热量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