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大虾们请指教,准备去做板了

楼主(2011-05-01):
小弟第一次画的pcb,非常简单的电源模块,这里将原理图和pcb传上,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可以改的

网友A:
菜鸟也来说说
1,为什么地线不用大面积普通
2,滤波电容完全没起到作用
3,H1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焊盘之间的间距调大点,把H1竖着放这样好焊接。
4,如果只是个样板,这么简单的板子用万能板搭一个就好了,还可以锻炼下动手能力
最好是能上PCB文件这样方便大家帮你改正

楼主:
1.为什么滤波电容没起作用

2.底线大面积普通什么意思。

3.pcb文件貌似上传不了,格式不支持

网友B:
电容器C1,C2还是起到作用了,其它的电容器,就没有起到作用。
可以到21IC下载频道下载这基本书,做些基本了解。

印刷电路板PCB设计规范
开关电源的安全及EMC设计
郑诗卫-印刷电路板排版设计

网友C:
好奢侈的板子。

楼主:
5楼:此电路是单独使用的一块电路板,需要给单片机和液晶屏和dds供电,其输出用较长的线为功能板(其上有多块芯片或分立元件)供电,所以用电容量为47u的电容来避免各芯片之间的影响。说以请问其他的电容没有用是因为接法不对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6楼:板子是我自己买单面板然后自己去腐蚀做的,所以成本也就几块钱。

网友D:
LZ ,自己怎样才能腐蚀板子啊,我的板子都是自己手工焊的,线布得密密麻麻的,请问需要买什么材料来做,请不吝赐教

网友B:
请参照你的原理图走向和原理图中走线先过电容器,再到稳压管的输入管脚,输出也先经过电解电容器再输出。

楼主:
9楼:买个单面板就行了,我们学院有实验室,其他的工具都是学院提供的。
11楼:非常谢谢您啊,哪里都可以看到你。

楼主:
给了我那么多的好建议pa2792,再次感谢!

网友B:
可惜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不然给你来PCB中“水渠”和“贮水池”关系篇。
线为渠,容为池。

网友C:
5楼:此电路是单独使用的一块电路板,需要给单片机和液晶屏和dds供电,其输出用较长的线为功能板(其上有多块芯片或分立元件)供电,所以用电容量为47u的电容来避免各芯片之间的影响。说以请问其他的电容没有用是因为 ...
引用 楼主:

几块钱倒是小事,也不会要量产。
只是觉得,能够省的为何不省?节约点不好吗?
以后你搞生产就会明白了,多花了一分钱都有人找你的麻烦。

网友A:
电容这样放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网友E:
楼上的人家有散热片位置的,还有你的板子可以会重新画下,电容的封装确实难看了点,走线不够美观,按照你话的7805的散热片我想电流不会太小吧,线可以尽量粗些,还有你采用的是假双电源的方式来做的,我觉得负载肯定达不到你想要的要求,和你这么大的散热片的位置有点冲突~

楼主:
16楼:C4移动到那个位置不是改变了电路吗,还是你说的是C3?,如果是C3为什么移动到那个位置就有用了呢?
17楼:请问负载大不到我的要求是什么意思。
大家给点意见,我也想再去重新做一个。

楼主:
17楼:我百度了一下假双电源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我是按照教科书里面做的双电源供电,因为我的放大器需要双电源的,所以可不可以解释下什么是假双电源供电,如果可以把真双电源也给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E:
17楼:我百度了一下假双电源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我是按照教科书里面做的双电源供电,因为我的放大器需要双电源的,所以可不可以解释下什么是假双电源供电,如果可以把真双电源也给解释解释,谢谢! ...
引用 楼主: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道咋和你细说,假双电源简单说就是一个电源你采用分压的方式来变成2个电源,真双电源是变压器2个双绕组出来的电源,还有假双电源的负载有限,和你先用的电容有关系,电容容量越大负载能力会越强

网友F:
不同意LS的看法
双电源就是双电源 何来真假之说呢
至于负载能力 根据电路的参数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不知道“有限”一说是和谁来对比?

网友B:
±电源输出,不知道什么叫双电源,什么叫假双电源。

网友F:
±电源输出,不知道什么叫双电源,什么叫假双电源。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通常所说的双电源就是正负电源。

网友B:
哈哈,看来大家理解都不同;
我理解双电源是,双组独立电源输出。

网友G:
双电源就是用两个电源。
散热器的话,不用固定吗,直接靠电源芯片的那三条细细的脚?

网友E:
假双电源一说,是我一个老师说的,名称有待考证,但是这个两种的区别大家应该很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