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件布局的问题,模电数电,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1-05-01):
最近在画一块板子,因为也是新手,所以对元件布局方便不能选到很好的方案,主要有这些疑问:1,我知道布局一般把模电和数电分开,但对于每个芯片接电源两端的0.1uF 和10uF电容是否也要放在模电区呢,还是作为整体模块和芯片放在一起呢?
2.各位还有没有对布局的一些忠告呢?我只知道一点点,比如电源还有一些接口尽量放在外围。
3.各位会用自动布局吗?还是和手动结合还是纯手动,布局顺序又有什么讲究呢 ?我尝试了很多次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好的方案。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y我也是新手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学习

网友C:
自动布局?这个只是个传说

网友D:
自动布局是最先进的,我们老了。

网友E:
如果布局布线电脑都能干了,咱们LAYOUT工程师有危机了。

网友F:
必然会有一天,大部分的布局布线会实现自动化,只需要人工去添加一些必要的约束。
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做IC的人也不会想到现在APR的工具会发展到如此的程度。这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现在大多ASIC的规模,已经不允许手工去做了。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到现在,有些类型的ASIC还是需要定制的。且不说大部分的模拟IC,现在x86的CPU,大多模块都是定制的。

网友D:
现在国内大公司的高速板子自动布线的比较多,人工调整下,但这些活都不是protel或者Altium Designer能干的。

网友G(2011-11-17):
自动加手动!无补工作。。。。。。

网友G:
自动加手动!互补工作。。。。。。

网友H:
1.    0.1uf电容放在芯片电源引脚附近。
2.    电源尽量放在两端,电源线地线必须很宽
3.    必须不能用自动布线啊,我从来不用。那个不好。

网友I:
给你个adi的布线资料吧

PCB布局指南(长).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