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VS(过脉冲)!!!!!!求CHUNYANG

楼主(2011-05-0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难找的

网友B:
80V工作,100V击穿,十几安电流,也就是动态内阻1欧左右,雪崩击穿似乎很难达到这样的指标,除非你弄个仪器一个一个去筛选
275ms脉冲也够宽了,一般手册里最多只给到8.3ms
可以考虑降低指标要求:信号源内阻、100V上限、脉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是车厂的电源要求。80V工作,若能够做到140以下的电压保护,能否有推荐的器件?谢谢

网友B:
80V工作,140V保护,常规的1.5KE、5KP之类TVS都应该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