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1602 显示的数总比给出的数大1,谢谢了

楼主(2011-05-01):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char a)
{uchar i,j;
  for(i=a;i>0;i--)
   for(j=110;j>0;j--);
  }
//1602pin initial
sbit lcde=P2^7;
sbit rs=P2^6;
sbit wr=P2^5;
//1602wirte a,com
void writecom(uchar a)
   { uchar tem;
     tem=a;
     rs=0;
  P0=tem;
  delayms(5);
  lcde=1;
  delayms(5);
  lcde=0;
   }
//1602data
void writedata1(uchar d)
    { uchar tem;
     tem=d;
     rs=1;
  P0=tem;
  delayms(5);
  lcde=1;
     delayms(5);
  lcde=0;
  }
//1602initial
void lcdinitial()
    {wr=0;
  lcde=0;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sbit l1=P0^0;
void main()
{ lcdinitial();
   writecom(0x80+5);
   delayms(10);
   writedata1(0x30+2);
   while(1);
   }

网友A:
这个不需要高手,你自己算法什么地方没弄对,跟踪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B:
多半是从0开始算起还是从1算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