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多提意见,新手,看看这板子从该咋改进

楼主(2011-05-01):
做了块板子,上次做的失败了,这次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A:
很不错了,重要的还是DRC看看,有没有违反安全规则和有没有遗留还没连接的线。

网友B:
电源、晶振还需好好处理处理,当然跑起来没问题。

网友A:
LS不说,没有注意到X3晶振,问题大。
这个天线很好用吧。

楼主:
X3晶振应该再改改位置,那两个电容的位置是不,跑起来应该不会出多大问题吧?电源线和地线是否应该再加粗?

网友A:
你的覆铜不是地线吗?
地线覆铜,然后在铜皮上打一下VIA。

网友A:
在高速板子里还需要考虑一个1/2,1/4波长什么的东西,我不是很清楚了,因为我就做些简单双面低速板子。

楼主:
这个板子最多跑72Mhz的信号,按照前辈说的,我再改改应该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A:
主控ARM,和FLASH 的VCC管脚都没有加储能滤波电容,稳定性存在问题。
如果是100M的DSP,一般建议在每个VCC端并一个10UF的钽电容和一个104贴片瓷片电容。

网友A:
普通CMOS工艺的MCU,一般建议使用并一个105和1个104作为储能、去耦。

网友C:
学习,第一次画板就那么强。佩服佩服

楼主:
FLASH 的VCC管脚没有加储能滤波电容,确实是哈,这个问题大了,希望不会出多大问题,我在底部加了四组的储能、去耦,主要针对CPU的,就是忘了flash和ram了,哎,粗心啊

网友D:
上次失败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E:
乖乖,这是第一次画板吗?

网友A:
FLASH 的VCC管脚没有加储能滤波电容,确实是哈,这个问题大了,希望不会出多大问题,我在底部加了四组的储能、去耦,主要针对CPU的,就是忘了flash和ram了,哎,粗心啊 ...
引用 楼主:

这些电容器必须尽可能的靠近VCC管脚,并注意线要大点,在管脚焊盘的时候再缩小进去。

网友B:
经过讨论,真理慢慢浮现了;这才是论坛的意义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