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锂电池脉冲充电

楼主(2011-05-01):
蓄电池锂电池充电时,是电压固定还是电流固定?又或者电压,电流都固定?
比如给3.2V,160Ah的一节锂电池脉冲充电,应该是哪种充电方式
1. 直接3.3V电压加在电池两端,不管电流大小(脉冲);
2. 直接48A电流,不管电压;
3. 保证3.3V脉冲电压的情况下,尽量让电流足够大;
4. 或者上面随便哪一张都可以?

期待高手予以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锂电池有专门的充电工艺曲线,通常先恒流再恒压,脉冲充电法在铅酸电池的充电中使用较多。关于锂电池的具体充电工艺,建议去看锂电池充电芯片的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锂电池充电芯片有哪些,能介绍几款吗?谢谢

网友B:
锂充像比较老的有4054、TI,国半的好像都有,要什么资料,加我QQ 1124626798,我发给你参考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中好像有个美芯的1898.

网友D:
LT4002是一款给锂电池充电管理的片子,用起来很简单。

网友E:
锂电池充电节数不一样,芯片也不一样或者需要设置,TI,LT网站上有个选型,
你可以去根据需要筛选去。

网友F:
2楼很对,充电功率过大电池会发热甚至爆炸,我充电都是把电池接到恒流恒压源上冲的。

网友G:
160AH一节很厉害啊

网友H:
楼主使用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吧。
锰系的电池平台电压不是3.2V。
单体电池160AH没听说过,楼主是那个单位可方便告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