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板PCB,厚颜求扫眼求指教修改

楼主(2011-05-01):
很少画PCB,很多规则都不知道,明白的就更少了,求大侠们指导,谢谢!低频小信号传感器电路

网友A:
挺不错啊,多画画就了解了,上中国PCB网多看看

楼主:
2# 老鱼探戈 我看开发板上的电源有铺铜,我就试着铺了,不过为什么却不清楚,还有VOUT的引出线我用地线围一圈是不是能减小电源P+对它的干扰呢,这算不算屏蔽了呢,弄出来有点忐忑~

网友B:
pcb果然强大啊

网友C:
说句实话,这个板子还有修改的地方:
首先,你把铺铜都删除,现在你这样铺是一块块的,gnd网络不美观,电源铺铜可以在GND前完成
规则设置电源GND网络线宽 80-100mil 其他网络走线,20mil 某些从引脚间走的线可以适当缩小。
板框 可以设置5mil 闭合区间,有些地方露出来太难看了,
栅格点没设好,器件没排列整齐10mil 、100mil
器件位号丝印可以再设置小些48mil 6mil,并且排列整齐:最好统一在器件的右下方。

JP7看样子是个电容,器件没有锁住,你焊盘移动了位置,
三极管的封装太难看了,丝印搞这么粗?
走线完成,最后加泪滴焊盘,这样比拟重复画线要美观很多
最后铺GND网络,可以设置GND焊盘十字走线,

网友C:
另外说句,做单面板,焊盘最好都做椭圆的,尽量拉长点,否则你焊个2-3遍,焊盘就掉了。

网友C:
有兴趣的话,改完再发我看看,jjjyufan@126.com

网友D:
覆铜最好用多边形覆铜,而不是方块填充模式,去掉自动删除重复走线功能,再对一些细节的地方进行修正,PCB的地回路最好不要做出环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特别感谢jjjyufan!!

网友E:
你的元件位号排列说明你在细节上不够注意。

网友F:
8# pa2792 ------------------------------
为什么PCB的地回路不能做出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