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的输出为什么不是尖脉冲?

楼主(2011-05-01):
三极管的输出如第一个示波器所示,是一个幅值为5V,类似于时钟的信号。经过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微分电路以后,电容右侧的信号如第二个示波器所示。理论上的输出应该是±5V的尖脉冲,为什么这个输出与理论不符呢?这个输出幅值不到1V。我在面包板上连出了这个电路,用示波器看,确实是这个结果。
请大家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不到图呀,你把图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在上面啊,你那里没显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一个网站上传的图片,这样可以了吗?
这是我的PROTEUS仿真

楼主:
我晕,为什么新浪博客和天涯博客的图片都发不上来啊。。

网友B:
看你分的什么。正弦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7楼的图中,最左面的是正弦波,三极管的输出如8楼中第一个示波器所示,是脉冲信号。问题是脉冲信号微分后为什么不是正负5V尖脉冲?

网友:
你要是乱积分当然不出你要的结果!

网友C:
不错 好问题  我也想知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乱啊?微分电路的输入是我预期的,但是输出就是不对。我用一个类似的时钟信号放到电容的左端,输出就是尖脉冲。幅值是正负5V。

网友E:
这实际上是个高通滤波器,你把470p的电容容量换大点,降低fc试试看。

楼主:
15# monchouchou 电容值增大会使时间常数增大,把波形放大看会有细小变化,不过还是和理论不符。

网友F:
这只是“半个”微分电路,只要参数合适,可以输出接近-5V尖脉冲
但不可能出来+5V尖脉冲的
“尖”的程度和幅度取决于方波的陡峭程度和负载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就是说是三极管的输出不如方波陡峭程度高,所以输出结果不理想?

网友G:
三极管的输出不是理想的方波,特别是导通到截止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上升沿比较长,不能跳到+5v。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971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