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不后悔!!!!!

楼主(2011-05-01):
TE, TI, ST, dc, se
下面是用ht46ru232芯片编写的温度(ds18b20)测量部分,用两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可结果是十位出现“8”,个位没有显示,原代码如下,请高手大哥们指导一下

#include "HT46RU232.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3f,0x006,0x05b,0x04f,0x66,0x6d,0x7d,0x007,0x7f,0x6f};
  bit f_Collection_Temperature;                        // 是否允许采集当前温度
bit f_Have_DS18B20;                         // 存在18B20标志位
// 字节定义
unsigned char   g_Collection_Step;                 // 计录采集步骤
unsigned char   DQ_Register;                       // 命令发送寄存器
unsigned char  time;                    // 延时器的时间
    unsigned char  tempint;                        //存放温度的整数部分
// 组定义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_Code[2];                // 存储从1 wire器件读
//************************************************************
// 以下为原函数声明
//************************************************************
//执行温度采集
void Collection_Temperature(void);
//初始化DS18B20子程序
bit Ow_Reset(void);
// 送读或写命令到1 wire 器件
void Command(unsigned char Write);
// 从1 wire 器件读多个字节
void Read(void);
//延迟时间为(time×3+9)μs
void _Delay_Us(void);
// 对单片机内部资源进行初始化操作
void Ini( void);

//************************************************************
// 以下为原函数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result)  //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result/10;
ge=result%10;
_pa=0x00;
_pb=0x7c;
_pa=table[shi];
_delay(5000);
_pa=0x00;
_pb=0xbc;
_pa=table[ge];
_delay(5000);
}
//执行温度采集
void Collection_Temperature(void)
{
g_Collection_Step ++;                                 //***第一步***
if(g_Collection_Step ==1)                       // 给DS18B20供电
{                          //****************
  _pbc &=0b11111110;
  _pb0 = 1;                                    // 设置pb6为输出方式且为高电平
  _pbc |=0b00000001;                       // 设置 pb6为输入方式
  time = 150;                 // 延时459us,等待S18B20启动
    _Delay_Us( );                        // 以完成整个时序
}
  if(g_Collection_Step ==1)                       //***第二步***
{                          //启动温度转换
                           //************
  f_Have_DS18B20 =Ow_Reset( );               // 初始化程序
  DQ_Register =0xCC;         // 跳过ROM命令
  Command(DQ_Register);         // 发送命令
  DQ_Register =0x44;         // 启动温度转换命令
  Command(DQ_Register);         // 发送命令
}else if(g_Collection_Step ==2)                       //***第三步***
{                   //读暂存存储器
                    //************
  Ow_Reset( );          // 初始化程序
  DQ_Register =0xCC;         // 跳过ROM命令
  Command(DQ_Register);         // 发送命令
  DQ_Register =0xBE;         // 读暂存存储器命令
  Command(DQ_Register);         // 发送命令
  Read( );          // 读暂存存储器
  g_Collection_Step =0;                       //将采集步骤清零
  _pb0 =1;                        // 释放单总线z
  _pbc |=0b00000001;                       // 设置 pb0为输入方式
  f_Collection_Temperature =0;                  //清采集温度请求标志
  }else
{
  g_Collection_Step =0;                       // 冗余
  f_Collection_Temperature =0;                  //清采集温度请求标志
  }
return ;
}
//******************************************************************
//                          发送初始化信号
//功能描述:对DS18B20发送一个低电平为500us、高电平也为500us的初始化信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Ow_Reset
//影响参数:_PB0、PBC
//
//******************************************************************
bit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

   _pb0 =0;                                   // 拉低单总线开始复位
_pbc &=0b11111110;                           // 设置 pb6为输出方式
   time =180;
_Delay_Us(  );                             // 延迟549μs
   _pb0 =1;                     // 释放单总线
_pbc |=0b00000001;                           // 设置 pb6平时为输入方式
time =17;                     // 延时60us
   _Delay_Us(  );                            // 等待芯片应答信号
   Presence =_pb0;                    // 获取应答信号
time =142;                     // 延时435us
   _Delay_Us( );                            // 以完成整个时序
return(Presence);                    // 返回应答信号
                // 有芯片应答presence=0;无芯片应答presence=1
}
//******************************************************************
//                            发送命令
//功能描述:发送指令给DS18B20。
//入口参数:Write
//出口参数:无
//影响参数:_PB0、PBC
//******************************************************************
void Command(unsigned char Write)
{
unsigned char i,j;
_pb0 =1;
_pbc &=0b11111110;                            // 设置pb0为输出方式且为高电平
for (j=0;j<=7;j++)
{
  i =Write&1;
  if (i==1)                                         //写"1"
  {
   _pb0 =0;                           //总线拉低产生写时间隙
   #asm                            // 延时8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endasm
   _pb0 =1;
   time =22;
   _Delay_Us( );                             // 延时80us
  }else
  {
   _pb0 =0;                                  //总线拉低产生写时间隙
   time =26;
   _Delay_Us( );                            // 延时90us
   _pb0 =1;
   #asm                             // 延时8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endasm
  }
  Write =Write>>1;                     // 写一位合计约100us
}                                             // 写一字节合计800us
}
//******************************************************************
//                          读出多个字节
//功能描述:从DS18B20读出多个字节,通过设定f的大小来决定。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Temperature_Code[f]
//影响参数:_PB0、PBC
//******************************************************************
// 从1 wire 器件读出多个字节
void Read(void)
{
unsigned char j,f,Byte_Temp;
Byte_Temp =0x00;
for(f=0;f<1;f++)
{
  for (j=0;j<=7;j++)
  {
   _pbc &=0b11111110;                      // 设置 pb0为输出方式
   _pb0 =0;                       // 将单总线拉低开始读时序
   #asm                        // 延时3us
   nop
   nop
   nop
   //nop
   #endasm
   _pb0 =1;                        // 释放单总线
   _pbc |=0b01000000;                       // 设置 pb0平时为输入方式
   #asm                         // 延时8us后再读数据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为了保证可靠读数
   #endasm                          // 将读时刻放在15us内
   if (_pb0 ==1)                         // 以上为读一位的开头
   {            // 1 wire器件数据协议是从低---->高
    Byte_Temp =Byte_Temp>>1;               // 右移一位
    Byte_Temp =Byte_Temp|0x80;             // 最高位置1
   }else
   {
    Byte_Temp =Byte_Temp>>1;               // 右移一位并自动置0
   }
   time =16;
   _Delay_Us( );                         // 延时60us
  }
  Temperature_Code[f] =Byte_Temp;
  }
Temperature_Code[0]>>4; //将读取的数据转换成温度值,整数部分存tempint
Temperature_Code[1]<<4;
tempint=Temperature_Code[1]|Temperature_Code[0];
display(tempint);
}
//*********高效延时************************************
//入口参数:全局变量time
//出口参数:无
//使用说明:先定义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time;
//延迟时间:(time×3+9)μs
//约束条件:time>=1
//
//**********************************************************
void _Delay_Us( void )
{
        #asm
loop: SDZ _time;
  jmp loop;
  #endasm
}
//18B20加电压后过26us输出端有一个100us的低平,在段期间不接受任何命令
//因此延时200us后再对它操作比较适合。

//************************************************************
// 对单片机内部资源进行初始化操作
//************************************************************

void Ini( void)
{
//关闭其它功能,降低功耗
_intc0 = 0x00;                       // 禁止所有中断
_intc1 = 0x00;
_tmr0c = 0x00;                       // 关闭定时器0
_tmr1c = 0x00;                       // 关闭定时器1
_adcr &= 0b01000111;                       // PB口全部配置为I/O,同时AD的电源也被关闭
//系统各I/O开始化子程序
_pac=0x00;                     //PA口输出,接数码管段选取
_pbc=0x00;                     //PB口输出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Ini( ) ;                                  // 调用系统配置模块
while(1)
    {
f_Collection_Temperature = 1;
//************************************************************
//               申请温度采集
//************************************************************
  if(f_Collection_Temperature)
  {
   Collection_Temperature( );         // 执行温度采集
  }
    }
}

网友A:
我是菜鸟,我也进来了. ;P

网友B:
我不是高手,但我进来就后悔了,楼主在找Debuger?

网友C:
注释比较多。比起其他人,还算不后悔,可是我就看过中国字,字母没看

网友D:
这种纯代码的,一般都不会有人看的。谁愿意花费这么大心思在你这上面呢,程序的问题还是自己解决吧。keil里有个debug,试试

网友E:
显示程序感觉没问题。你将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3f,0x006,0x05b,0x04f,0x66,0x6d,0x7d,0x007,0x7f,0x6f};
改成相同的值,看能不能正常输出,确定是不是硬件没接好。
同时0x03f这种最好写成0x3f,写成0x03f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short型的

网友F:
搞学问哦

网友G:
进来学习的:victory:

网友H:
起码以下几句是有问题的, 应该改为右边的

for(f=0;f<1;f++)   ===》 for(f=0;f<=1;f++)
Temperature_Code[0]>>4;  ===》Temperature_Code[0] >>= 4;
Temperature_Code[1]<<4;  ===》Temperature_Code[1] <<= 4;

网友H:
问题是无论前面有什么错, 在display()中
shi=result/10;ge=result%10;
后 应该有个位显示才对。
没用过ht46ru232芯片,看来要查输出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系统的数码显示模块正常,我曾独立运行数码显示模块可行

网友H:
从逻辑看,shi=result/10;ge=result%10;后 应该有个位显示才对。即使不显示,也应该是十位。因为shi=result/10 有可能 >= 10 ,从而 table[shi]可能为00. 这样不显示

网友I(2012-06-26):
我不是高手,但我进来就后悔了,楼主在找Debuger?
引用 网友B:
哦,同后悔

网友I:
从逻辑看,shi=result/10;ge=result%10;后 应该有个位显示才对。即使不显示,也应该是十位。因为shi=result/10 有可能 >= 10 ,从而 table[shi]可能为00. 这样不显示
引用 网友H:
看来,热心的人还是有的,能静下心看程序的人,都了不起

网友J:
高手都后悔了,我是来盖楼的。

网友K:
把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result)  //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子程序
里的_pa=table[shi];
_pa=table[ge];
改为
_pa=table[2];
_pa=table[3];
能正常显示出23吗??

网友L:
我是水鸟
我后悔了

网友M:
明知后悔,我还是进来了,过了一遍中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