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仿真软件

楼主(2011-05-01):
一直在玩单片机的,可以用protues仿真,相对来说比较爽的。最近着手看FPGA,想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类似protues的软件,可以添加其它元件组成系统进行板级仿真,而不是单纯的波形图。总感觉看到效果才兴奋呢。:lol

网友A:
LZ可以采用modelsim进行仿真,这个要写testbensh,如果还要更方便的话,可以用simulink中调用modelsim模块,用simulink产生输入文件进行仿真。这样可以进行系统设计。

楼主:
LS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想要的是这种样子的东东:

我刚找到一个软件,Tina PRO,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用来仿真FPGA之类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上面的图是protues的,可以用于FPGA的有没有类似的软件啊。是不是这样问很不专业啊,一般较大的系统估计软件很难这样仿得,但是对于初学者还是挺有帮助的。

网友A: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软件。Tina PRO看视仿真电路的,和orcad的仿真有点像。你的protues不当当只有CPU,包括了很多外围器件。目前通信中都是用modelsim及simulink进行仿真。

楼主:
额,明白了。那就学习一下Modelsim了。谢谢
sxhhhjicbb
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