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结果如何查看

楼主(2011-05-01):
最近用ccs3.3编译f2802的程序,加载到片子里面可以看到汇编代码,但是我想在编译后的文件中看,找了半天没看到有,各位帮帮忙看啊。

网友A:
在工程窗口里右击xxxx.pjt,然后左击点开build options...选项,在里面加上编译开关-al,然后重编你的工程,然后会保留*.lst文件,那里面就是汇编代码.

还有一种就是load program之后, 在你的源代码窗口右击,选Mixed source你可以看到C代码是如何翻译成汇编的, 同样在mixed source模式下右击源代码窗口,选source会回到纯C代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