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单的触摸电路,单点接触式的

楼主(2011-05-01):
用MOS管做了一个不太灵敏,不知道谁有比较好的电路和参数,可否给个参考下

楼主:
T叔  可能理解错了。我是用6V DC供电,用一个触摸口接到IC,然后用IC控制一个LED,我需要给IC一个高电平,但是高电平又不问题,容易误判,正在想其他办法

网友A:
呵呵!可以考虑用触摸处理IC啊!我用过感觉还可以!

楼主:
触摸IC成本太高,所以才用这个代替的

网友B:
触摸IC成本太高,所以才用这个代替的
引用 楼主:

据说有5元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