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用的是USB转串口线

楼主(2011-05-01):
以前板子刚买回来的时候可以下载,之后因为不是经常用就出现有的时候可以下有的时候不能下。现在因为有几个月没用了就干脆下不了了。我在网上看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说有可能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所以就到网上买了一条串口线,力特的。但试了下还是不行。烧录软件也换了很多,还是不行
     有没朋友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呀?谢谢了

网友A:
把问题分开找,单片机系统找供电和连接的问题,串口线用串口助手测自环线。

网友B:
你把P1.0和P1.1接地。我很早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芯片锁住了。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试了还是不行,P3.0口和P3.1口分别接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下载的时候P3.0口的会一直亮,P3.1口的二极管不亮,以前好的时候是会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口我试了没有问题,能收发数据,P3.0口和P3.1口分别接有一个发光二极管,下载的时候P3.0口的二极管会一直亮,P3.1口的二极管不亮。以前好的时候是会闪的

网友B:
换一块片子看是不是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了好几块都不行,不行就自己焊个算了。谢谢你了:handshake

网友C:
买个新的再试试

网友D:
力特的USB转串口线质量无需怀疑(前提是装好驱动)!

是什么牌子的51? 可通过换另一芯片或下载板来替换判断。至于P1.0和P1.1接地是STC的一个选项,若选过ISP与之有关的话,ISP时就要接地。

再不行找台台式机原生串口的看看。很简单,一定能成功的。(估计也有可能是ISP代码给冲了)。。。

网友B:
9# autopccopy 假如ISP代码被冲掉了,有没有补救的措施??ST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STC89C52RC,所有的办法都试了,都不行。就刚买回来的时候是好的
下载的时候P3.0口得LED会一直亮,P3.1口得LED不亮,记得以前可以下载的时候P3.1口得LED是会闪的

网友B:
因为你试了 好多块片子 所以应该不是ISP代码被冲掉了

网友E:
我的板子也烧不了程序貌似症状和楼主一样.....纠结啊

网友F:
软件正确,软件参数选择正确,连接正确,电路板焊接上没出问题。。。仔细看看吧

年久失修了?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情况,在我电脑上下不起程序,可在别人那又下的起

网友H:
我也碰到不能下程序的情况,我发现我手里的232都是假的,新的232换上下几次就不能下了,多换几块232吧,或重新买点贵的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