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快乐!请问霍尔元件上面写个B 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11-05-01):
请问霍尔元件上面写个B 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A: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些东西,我拆开了个测流量的!里面有个小磁钢,然后有个4个脚的霍尔元件。上面只有一个字B,我想了解下型号,看看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