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烧写问题

楼主(2011-05-01):
小弟大三,初学嵌入式,这几天都呆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搞研究。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用 的是s3c2410,从nand启动,准备在上面移植linux系统,可是问题出现了:
1、我原本想用sjf2410这个工具下载vivi和内核、文件系统到nand flash,可是学校那边的机子本身没有并口,都是外接转并口的,运行的时候没办法检测到CPU(提示error:no cpu is  detected   这个让我奇怪,我用板子上的简易JATG仿真器连好了,而且H-JATG软件也能检测到内核)为什么会这样呢???想请问一下还有什么方式能下载 下载vivi和内核、文件系统呢?我知道有个DWN的(有USB下载功能,就是我不知道那个USB下载地址要怎么填,另外这个能用来下载vivi吗?)。

2、移植linux系统到板子上的nand的时候, 这些烧写软件是不是直接把vivi和内核、文件系统代码写进nand flash的?  还有这三部分的代码在flash中具体写到哪个物理地址是在vivi编译的时候设置的呢还是烧写软件上配置的呢?
还望各位指导啊   灰常感谢额

网友A(2013-06-14):
我也正纳闷呢,自己用的本本,不会用USB,,或者J-LINK烧写vivi到nandflash,LZ怎么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