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1):
我要做个超声波测距离的东西,下了很多资料,也看了下,基本明白了,只是自己想想做个仿真,我会用multisim和proteus,想问下,使用这两个软件时,超声波传感器应该用什么来代替,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发射传感器可以用交流电信号源来代替,但是接收传感器用什么来代替呢,还有,电路中要用到CX20106一个超声波接收专用芯片,这个仿真器件库中也没有,应该怎么处理,麻烦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接收传感器用信号源代替,但超声测距电路不宜使用仿真。仿真库中没有需要的芯片只能自行建模,这个对初学者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建议还是搭建实际电路为上,在动手实践过程中能够学到的东西远远不是仿真软件能够带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传感器用信号源代替,那怎么看接收效果呢,难到看不到效果吗,还有点疑问,这个发射电路2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的超声波发射电路图,发射电路1是我自己想的,我想知道这两个电路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发射电路2中那两个反相器就是浪费的,这样想对吗,要是不对的话,能否解释哈

网友A:
无法在仿真软件环境内仿真全部过程,顶多可以仿真电路特性。

网友A:
楼主的驱动电路中,那两个电阻是多余的,下图也不好,多余门应该并联以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A:
对于超声换能器,最好的驱动方式不是采用推挽电路而是采用变压器升压驱动的方法,同时变压器与换能器构成谐振,能量耦合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这么热心,暂时先不给你加分,因为还有点问题么搞懂,还得请教哈,按照你的说法,那两个电阻多余,那么发射电路2的那两个电阻和电源也是多余的,而且,发射电路2
的u2b和u3c应该连接起来提高驱动能力,这样说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达到谐振效果,变压器是不是应该采用频率为40kHZ的,这样频率的变压器还要定做呀

网友B(2013-03-14):
看到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