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如何事先将数据写入EEPROM?

楼主(2011-05-01):
事先将数据写入EEPROM。在主程序中,采用EEPROMread函数读取并操作。。关键是怎样生成eep文件啊?有人说通过下面的定义,关键是通过此定义的数据存放在EEPROM中的地址是什么??知道地址后才可以应用EEPROMread函数。。。
  1. #pragma data:eeprom
  2. unsigned char Cup[384]={.....};//一幅64*48的图像数据.
  3. #pragma data:data

楼主:
数据手册才是根本道理……

网友A:
我也曾遇到相同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写,后读.下次编译把写函数注释掉. 不过这个办法用的时候要注意.

楼主:
我也曾遇到相同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写,后读.下次编译把写函数注释掉. 不过这个办法用的时候要注意.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有点钻空子。。嘿嘿,不过  还是能用的

网友B:
编程器就支持直接对EEPROM的编程的。
建个bin或hex文件,然后烧录进去就是了。

楼主:
我也曾遇到相同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先写,后读.下次编译把写函数注释掉. 不过这个办法用的时候要注意.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试了,怎么不行啊?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已解决。感谢roma和原野之狼。

网友C:
数据手册才是根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