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忙看看这个pcb如何布局为好!给点建议,谢谢大家!

楼主:
我要走单面版,信号线宽30mil  ,电源地60mil。大家给点建议,如何布局比较合理些
谢谢大家了

C51 MAX264 Filter.rar

网友A(2011-05-01):
LZ请使用高级回复,与你上传PCB附件的方法贴图片,无法看到站外图片,是51不需要图片外链接。

网友B:
楼主,这板子布局倒不难,只是指定了单面板可能有些线会走不出来,即便用跳线或飞线走出来了也许会导致地不完整,望三思。另外,你最好把原理图也贴出来,这里有很多高手的。

C51  (175.81 KB )

网友C:
这板子单面板肯定是可以的,线宽设15 电源地设30足够了,又不是什么大电流。某些线宽10吧,这样焊盘中间也好穿线。另外建议电阻电容做0805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