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C89C52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5-01):
请教一个STC89C52的一个问题。STC89C52的P1。P2。P3口在作为输出输入口用时。其自动会输出50--60秒的低电平。然后才能进入正常的程序工作,STC89C52上电工作时默认应该是输出高电平才对的呀!5V 电压也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IO口在复位暂态时的电平建立需要时间,其速度低于电源上升时间,这是正常的,但时间只在复位周内内,输出50-60秒是不对的,即使进入ISP模式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如果之后正常,那么楼主应先检查程序及本振电路。

网友B:
检查一下复位电路器件数值有否看错数量级,用示波器或电压表量复位端

网友C:
这年头还在完STC89C52?

网友D:
50-60秒!?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当只用一个P1口时工作正常。而3个口全用时就出现出面的情况。

网友A:
楼主最好给出电路。

网友E:
似乎是复位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