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战,终于判定国产山寨的MAX3232是一堆狗屎!

楼主(2011-05-02):
2010年底中关村买了20片MAX3232ESE,介绍说是国产的,2.5元/片。当时觉得一个简单的232通讯,随便谁家的片子的都没所谓。结果呢——

1,MAX3232采用3.3V供电,0.1uF电容,所有设计遵从手册。通讯是单向的,只有板子向主机发送命令,用于监视单片机的运行。样机用38400bps与主机连接,每次板子断电再上电的时候,主机不能收到板子的数据。拔掉串行通讯线,再插上,通讯正常。此现象可重复,每次上电必然如此。

2,上电没有通讯的时候,观察单片机的TXD0有输出,到达MAX3232后,MAX3232的对应输出管脚空空荡荡!拔插电缆之后,MAX3232输出正常。

3,换上N年前遗留的一批MAX232CSE(5V供电,0.1uF电容),一切OK!尽管手册说MAX232需要5V供电,但实际用3.3V也很正常。

结论:国货MAX3232ESE +1018是一堆狗屎。之前的串口总是不**,KEIL仿真也是时好时坏,搞的很不爽,这次全部解决。

鄙视自己随意采购,思想麻痹,作风浮夸,行事不慎重。自当引以为戒!

网友A:
接口芯片的内电路很简单,但要求不低,山寨货简单抄了电路但工艺和品控不行,所以只好打着别人的旗号假冒,正牌国产货敢打自己品牌的就没有问题,但成本上没有明显优势,所以能生存的反而是山寨货,俺反对一切打着别人旗号的“国产货”,其本身就是冒牌的假货,是骗子才玩的勾当,白送我都不用。
顺便一说,楼主所遇山寨货的价格也不对,售价应该一块钱出头,进货价则不到一块。

楼主:
呵呵,老大说的是。再便宜的我也不敢买啊,没想到2.5还不行呢。。我记得几年前的232要接近10块钱。

这个芯片印刷很模糊,擦几下,有个字母差点掉了。就当是个教训,以后不这么弄了。

网友A:
接近10块的价格不对,可能跟你所在地区有关,我记得MAXIM的也就是三四块钱,估计现在应该不到,大客户的价格则肯定不高。

网友B:
我买的是0.8元的MAX232国产化,用的是225电容,一直很OK.

网友B:
低端的MAX232DR TI原装货1.8元。

网友C:
国产的也有不同种类。
我买过一批0.65@100PCS,用起来也对付,比原装max3232是有差距(主要是上电时有干扰)。
是在华强北一个柜台,专卖国产max3232之类片子的,天天像肯德基一样,人头涌动,呵呵。所以评估质量也还行,要不谁买呀。

网友D:
真是商机啊

网友E:
找不到厂家的仿冒也买?

要有时间概念,浪费时间是不对的.

网友F:
上次买了10片ti的trsf3232拿回来测试,结果试到第四片才可以用

网友G:
无牌的最好把电荷泵的4个电容加大,用1-2.2uF以上。自己用示波器看一下发送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H:
我kao,我咋买的10+甚至20+一片

网友B:
http://cn.element14.com查查就知道,一些低端的就几块钱。当然你选择的后缀不一样价格差距很大。

网友I:
呵呵 看来栽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不少
山寨货也就一块钱的样子

网友J:
我买的十块多钱的ti的232片子,已经退货了,假的,ti的**模糊不说了,我网上查了查ti的那个芯片的丝印模式,都对不上,可恨啊,把假货当真货卖

网友K:
这个常要用到的片子,可是假货太多,买样品挺头疼。
后来看别人的电路发现收发各用个三极管反向电路也将就用。

网友L:
支持正规渠道,通路买货了
仿冒本来就是假的,假的你还指望质量好?

网友M:
我觉得sipex的也不错,原装的价格也不高,性能也不错!当然也有仿的,要仔细辨别哈

网友N:
研究的都不深刻,所以可能也遇到问题了但是没注意到这些

网友O(2013-07-04):
我在深受其害啊,我比你惨,正常通信一段时间后就不能通信了,换一片就好了!我用的max3232cse

网友P(2013-10-19):
引用 网友O:
我在深受其害啊,我比你惨,正常通信一段时间后就不能通信了,换一片就好了!我用的max3232cse ...

你是多少钱买的, 供应商可靠不?

网友O:
我后来用的是官方代理,安福利电子!

网友Q:
支持5#和12#,会用才好。
pa2792
我买的是0.8元的MAX232国产化,用的是225电容,一直很OK
mohanwei
无牌的最好把电荷泵的4个电容加大,用1-2.2uF以上。自己用示波器看一下发送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R:
国产货有很多种,楼主2.5元居然还买到这么差的只能说楼主的识人识货的水平太差.还是老实在大公司呆着吧,否则没法活.逛个菜市场估计都会被骗得底掉.
我99%的芯片都是不见面交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