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进行PCB抄板

楼主(2011-05-02):
(无正文)

楼主:
没有人帮下忙么

网友A:
别抄错了

网友B:
都是从抄板走过来的,为什么那么痛恨抄板的行为呢?

网友C:
懂用软件就懂的抄板子,不会走路就想跑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说下我的经验:以前用99抄:先建立和目标板一样的尺寸大小,放置大的器件:比如端子 IC等,放置的同时在原理图中也同样放置器件,等所有的器件都放完后开始走线,一目了然的线直接在原理图中连接,然后更新到PCB中,有疑问的走线,万用表量下再确定,小的板子相对好弄些,复杂的板子费劲些,总的来说如果有心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干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