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传递大于10000的数据

楼主(2011-05-02):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两个10000的数组,然后在CMD文件里让这两个数组在地址空间上是连续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20000的数组.

#pragma DATA_SECTION(array1, ".buffer1")
int array1[10000];
#pragma DATA_SECTION(array2, ".buffer1")
int array2[10000];

假如把.buffer1放在IRAM段内,然后在CMD文件里加入:
SECTIONS {
       .buffer1  > IRAM
}

然后把array1当成一个20000的数组用,应该可以.

楼主:
我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1 > IRAM
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数组是在SDRAM里

网友A:
那个是表示把.buffer1放到IRAM段内,我是参考C6000的CMD写的, 你可以参考你用的DSP相应的CMD把它放到SDRAM里.

楼主:
目前可以了,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