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个51编程器!!!

楼主(2011-05-02):
51前搞了些AT89C52本想趁着51玩玩51的(嘿嘿,有些拗口,前面两个是指5月1号),
等我找些51的基本资料看过,用Keil C搞了一个N简单的跑马灯,找隔壁兄弟借来一个下载器,忽然发现AT89C52不支持ISP,需要使用编程器才能下载!倒塌@_@!!  这个51假期就这样无情的给OVER了,于是不甘心在网上找了个EP51下载器资料打算自己做一个,初一看还蛮简单,吼吼,一个MAX232,几个接口座,几个阻容二三极管,这些咱多的是啊。等等,怎么还一颗89C51?还要烧监控程式!!再次倒塌@_@!!
我没有编程器怎么烧这个监控程式呢?现在手头上又没有89S的芯片,哥们那下载器也用不上啊!真鄙视设计这个编程器的兄弟,,
鄙视完以后我大致看了一下,那个监控程式应该也就是串口到口线上之间的转换,搞到源程序修改一下用PIC芯片做一个监控芯片不是一样可以吗?于是乎我就想到了二姨家的各位前辈,一定有这个监控的源代码。求共享!嘿嘿.

楼主:
插个图,就这个。

楼主:
小弟还没插过:shutup:再试下:D

网友A:
呵呵.看看芯片手册自己写吧.腿要够多.并行写入

网友B:
不建议学习51,arm多好
大方向要对,否则over的就不止一个51节了。

网友C:
呵呵,ARM有ARM的用处,51有51的用处,咱的工作是做东西卖钱,不是学所谓牛B的技术。不过楼主想玩51,就玩华邦或者STC的好了,个串口就下了,何必呢。另外AT的S系列51好像是SPI总线做的ISP,就是说跟AVR是兼容的,你查下呢。

网友D:
我怎么记得AT89C51只能并行编程呢???
你说的那个编程器好像只能往AT89S51里面写程序吧——烧录!!!

还是STC89C51省心

楼主:
是啊,只能并行编程蛮恶心的:Q
现在手上有整100Pcs,全新的,就是想拿来玩玩,用两天时间,把里面的模块走马观花扫了一遍。
对51的端口有些疑惑;
就是输出高电平依靠上拉,
输出低电平是依靠管子导通吸入电流,
那我要置输入去读取外部状态呢?是不是要先设为输出高才行啊?

网友C:
那我要置输入去读取外部状态呢?是不是要先设为输出高才行啊?

恭喜你中奖了,这是51的基本特点之一。

网友D:
回复 楼主:
100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不可思议!!!

网友E:
还真强啊!在下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前辈遗留下来的,前几天从一个僻静的角落挖出来的。

我已经找到源程序,嘿嘿,有空研究下,大侠们帮忙看下对不对。

网友F:
一个89CXX编程器才30元,自己做?有这本事早就不给老板干了,自己专门做编程器还能当老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网友F:
呵呵!

LZ不错,抓紧干,支持一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自己做,应该叫复制一个;上位机还用那个A51,就算diy一把吧,这不是钱的问题,嘿嘿,就是想学习下51,因为俺是从PIC开始玩的,那些编程器动辄都是几大百,现在有机会动手做一个也好,比买一个用着来感觉哈。

网友G:
我有个51编程器,让他闲着3年了

网友F:
淘宝上的89C51编程器都是复制品。复制国外的100多元,再二次复制国内的30多元了。没谁是国人自己做的。

谁能复制出来,也了不起了。——至少需要知道别人的软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我的特希尔89C51编程器当年1,000多元,并口连接,如今早不用了,买了个38元的都比特希尔好用。
    LZ需要,送给你。

网友H:
你好厉害我顶你!!!!

网友F:
淘宝上的89C51编程器都是复制品。复制国外的100多元,再二次复制国内的30多元了。没谁是国人自己做的。

谁能复制出来,也了不起了。——至少需要知道别人的软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我的特希尔89C51编程器当年1,000多 ...
引用 网友F:

刘前辈这话说在点上,赞一个!

抄也要有点小本事,谁能将89C51编程器第三次复制出来,也是要有点真功夫的~~~

楼主:
淘宝上的89C51编程器都是复制品。复制国外的100多元,再二次复制国内的30多元了。没谁是国人自己做的。

谁能复制出来,也了不起了。——至少需要知道别人的软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我的特希尔89C51编程器当年1,000多 ...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谢前辈热心关注我们后辈慷慨赠送编程器哈,既然是前辈当年使用的东东,并花了这么多银子买来滴,想必也是有感情了,怎敢夺爱啊;其次也被前辈吓的不轻,AT89C51 Flash编程方法在其Datasheet中有明确的定义(3-76),包括对应的时序图,都有详尽的说明;请恕晚辈愚拙,实在没看出难点在哪?还请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F:
首先感谢前辈热心关注我们后辈慷慨赠送编程器哈,既然是前辈当年使用的东东,并花了这么多银子买来滴,想必也是有感情了,怎敢夺爱啊;其次也被前辈吓的不轻,AT89C51 Flash编程方法在其Datasheet中有明确的定义(3-76),包括对应的时序图,都有详尽的说明;请恕晚辈愚拙,实在没看出难点在哪?还请前辈指点迷津.....
引用 楼主:

这个难点在于,是不想亲自动手,想问二姨家的各位前辈,讨这个监控的源代码共享。

如吃透AT89C51 Flash编程方法及其Datasheet中明确的定义,亲自动手搭硬件编写程序,则没有任何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监控程序的源代码自然是想知道上位机A51传下来的数据帧格式,然后才能码代码不是吗?并不是基于此去看Flash编程方法,那个Datasheet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再说一开始俺也只是说复制,没打算自己再去捣鼓一个上位机;毕竟不到50块的东东,有啥搞头。

网友I:
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不同时期,对于技术难度感觉会不一样。

正如过河,老牛说水不过小腿,松鼠说能冲走同伴。

如果想从编程器的实现中学习相关知识,自己做一个也不错。如果单纯为了烧写芯片,买个成品就节约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