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标准的反向放大电路

楼主(2011-05-02):
若是输入信号超过了 运放最大输入电压限制, 此时运放输出端是何电压值?
是个不定的值 还是一个可以预料之中的值?
比如供电电源15v ,而输入信号为14v ,此时反向放大电路已经不能正常工作,那输出电压是何值呢

网友A:
正向饱和或反向饱和

网友B:
输出值有点不确定。
而且,就是正常范围,负载电阻也可能对输出有些许影响。

网友C:
正向饱和或反向饱和,而且可能是错误的,即同相输入端电位高于反相输入端电位,却反向饱和。

网友B:
比如供电电源15v ,而输入信号为14v ,此时反向放大电路…

这句有点问题。
因为是反相放大,所以,输入正14V电压时,说明电源电压为±15V为好。

楼主:
是的,没说明确,电源是双电源,正负15v供电,负载接的是另外一个运放输入端。

那大家的意思也就是 输出电压值肯定是饱和的了,正向饱和反向饱和不一定了。

网友D:
具体运放不一样
很多运放会反相,输入是正却饱和到负电源,尤其比较老的型号
也有些运放手册里说什么“No Phase Reversal”,这种运放输入超限时一定是同相饱和,正输入下一定是正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