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如何实现CAN节点和计算机的通信

楼主(2011-05-02):
用AT89C51  SJA1000  PC82C250设计一个和计算机相连接的节点能不能实现
  具体的设计方法能不能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A:
连计算机串口就好

网友B:
我现在正做这个东西呢 不过用的是DSP 68001 通过USB口通讯

网友C(2011-08-02):
和计算机通讯用RS-232不就可以了么,计算机同过串口发送给MCU,在通过控制器发送给其他节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块CAN通信卡(ISA或PCI),然后就可以和CAN设备通信了

网友E:
串口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