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同时定3个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我想用单片机汇编语言实现如下定时功能,要求如下:
1。同时启动3个定时器
2。定时时间大约为几毫秒到几十毫秒,这三个定时可能有相同时间,所定时间在存储器中,其中预先需要读出时间,并用子程序转化为定时器接受的格式。
3。精度为微秒级
4。各自的定时时间到后去执行相应的命令
希望各位高手赐教,普通单片机能否用汇编来实现。是否何以这样,我只设定一个定时器,定时到哪个时间,与所定时间比较后,便执行相应的命令,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差可能会很大,请大家发表高见!

网友A:
用什么MCU~?

网友B:
只作记时用的话,用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多个定时器同时工作,如果有优先级,会导致其他的中断不能及时响应,只有一个中断入口的MCU,当某个中断发生时,会把另外的中断暂时禁止.

网友C:
1.与用不用汇编无关
2.1MPS以上的单片机可以满足你uS级定时精度的需要
3.用一个定时器发生多个定时的技术叫“定时器复用”,你所谓的误差来源于中断服务程序的长度带来的抖动。

网友D:
多个定时器定时  误差应该如楼上所说  来源于中断服务程序的长度。

网友E:
能不能过一定的时间让程序在次同步(就是回到最初状态)当然现有数据要保存下来的,接着运行

网友F:
"是否何以这样,我只设定一个定时器,定时到哪个时间,与所定时间比较后,便执行相应的命令,但是我觉得这个误差可能会很大"

可以,定时到达的标志在中断里置起,只要子程序(相应的命令)不超过最小的时间间隔就不会有误差,如定义4ms执行sub01,7ms周期性执行sub02,那么sub01执行时间需小于3ms,sub02的执行时间需小于1ms。一般单片机在ms级的时间里可以做不少事情,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是做定时用还是做中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