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1-05-02):
PADS显示不正确,CAM正确。谁知道怎么解决,这样出图不会影响PCB外协加工吧?

网友A:
有个minium display的设置

楼主:
mcuisp great! tks!!!显示正常了。
请问g 0.01,gd 0.01和minium display是不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网友A:
嗯,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B:
mcuisp great! tks!!!显示正常了。
请问g 0.01,gd 0.01和minium display是不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引用 楼主:

是的跟一毛钱没有关系,现在都是五毛的了。

网友B:
楼主可以下载《Layout2007中文教程》看看

网友C:
g,grid,和minium display一厘钱关系都没有。

网友D(2011-07-07):
最小宽度没涉及好,键入无模命令R+小于0.2mm的一个数例如R0.19按回车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E:
8mil 的线加工应该没有问题,CAM光绘文件应该能很好的体现出来!

网友F:
最小显示线宽设低点就好了

网友G:
直接按R 0 就OK了

网友H(2014-06-23):
工厂应该都是按CAM加工,可以直接提供CAM文件给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