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发个帖子出去放风筝

楼主(2011-05-02):
发现很多宅男宅女,出去活动活动吧。

整理了一下代码,发个M0裸奔的小系统,文件有点多,来个主文件和系统节拍文件

/*******************************************************************
main.c file
作者:dong_abc
建立日期: 2011.05.01(2011年劳动节)
修改日期:
版本:V1.0
版权自由,欢迎盗版
Copyright(C) Anybody of Nuvoton MCU lover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main.h"
/********************************************************************
函数功能:系统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Sys_Init(void)
{
UNLOCKREG();              // 芯片注册解锁
  SYSCLK->WRCON.XTL12M_EN = 1;    // 设定12M外部晶振
DrvSYS_Delay(5000);         // 等待时钟就绪
SysTick_Init();           // 系统节拍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Timer0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配置
ADC_Init();             // ADC初始化配置
Seg7_Init();            // 数码管初始化配置
Key_Init();             // 按键初始化配置
}
/********************************************************************
函数功能:20ms弱实时回调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盗版农民讲习所的《建立MCU通用处理程序》。
     本来要做成芯唐库里类似的回调函数,那种固定模式非常好,只是
     n个名字类似的指针变量和函数实在让人晕
********************************************************************/
void Weekness_20msCallback(void)
{
Key_Proc();
}
/********************************************************************
函数功能:5ms弱实时回调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盗版农民讲习所的《建立MCU通用处理程序》。
********************************************************************/
void Weekness_5msCallback(void)
{
Seg7_Fresh();
}
/********************************************************************
函数功能:系统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int main (void)
{

Sys_Init();
SysTimer_WeeknessRegister( Weekness_20msCallback, Weekness_5msCallback );

while(1)
{

}
}

//SysTick.c  file

#include "SysTick.h"
//系统系统节拍计数器变量及弱实时任务函数指针
struct InSysTimer {
void ( *Weekness_20ms )();       //20ms弱实时任务函数指针
void ( *Weekness_5ms )();        //5ms弱实时任务函数指针
  uint32_t SysTickCnt;             //系统节拍计数器
};
struct InSysTimer sInSysTimer;
/********************************************************************
函数功能:系统节拍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SysTick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12000000/(100*2));        //5ms系统节拍中断
}

/********************************************************************
函数功能:系统节拍中断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InSysTimer.SysTickCnt++;
//500ms时钟节拍
if(sInSysTimer.SysTickCnt%100==0)
{
  //系统运行指示灯
  //outpw((uint32_t)&GPIOA->DOUT, inpw((uint32_t)&GPIOA->PIN) ^ (1 << 5));
  outpw((uint32_t)&GPIOA->DOUT, inpw((uint32_t)&GPIOA->PIN) ^ 0x007c);
  sInSysTimer.SysTickCnt=0;
}
//20ms弱实时任务函数
if(sInSysTimer.SysTickCnt%4==0)
{
  if(sInSysTimer.Weekness_20ms) (*sInSysTimer.Weekness_20ms)();
}

//10ms弱实时任务
if(sInSysTimer.SysTickCnt%2==0)
{

}
//5ms弱实时任务函数
if(sInSysTimer.Weekness_5ms)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
/********************************************************************
函数功能:注册弱实时任务处理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SysTimer_WeeknessRegister( void(*Function_20ms)(), void(*Function_5ms)() )
{
sInSysTimer.Weekness_20ms = Function_20ms;
sInSysTimer.Weekness_5ms  = Function_5ms;
}

网友A:
不要光看到Protothread的优点,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下面摘录一段:

虽然Protothreads具有占用资源少、方便多任务处理等优点,但由于其本质上仅仅是对一些C程序的封装,并不是真正的线程。所以与真正的操作系统线程相比,Protothreads线程具有一些局限性:
    (1)Protothreads线程不具备各自的堆栈,而是采用所有线程共享主程序的堆栈的方式。这虽然能够极大地减少硬件资源的消耗,但也使得每个Protothreads线程无法保存各自的局部变量,而必须通过静态变量来保存必要的数据。
    (2)Protothreads虽然提供了在各自线程内的条件阻塞机制,但对于在该线程内调用的其它函数,则无法阻塞其运行。所以,如果要在线程内调用占用时间较多的函数,为保证各个线程的实时性要求,需要将这类函数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函数,分步执行。
    (3)使用ANSI C实现的Protothreads库采用了封装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因此,按照C语言语法的要求,Protothreads不能与switch-case语句混用。但是,Protothreads库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采用了GCC编译器的一些扩展特性,这样的Protothreads库能够克服该缺点,但具有编译器的依赖性。
原文:http://www.zclw.net/article/sort040/sort044/info-31619.html

在某些应用中,这些局限性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B:
真有你的,放玩风筝把主主函数贴出来

网友C:
上次休息想去放风筝,愣没找到哪里卖,o(∩_∩)o 哈哈

楼主:
放风筝&&发代码=裸奔~~~

网友B:
是裸奔,回调函数的应用。

网友D:
;P那这主程序来放呀

楼主:
楼上踢得好!!!

网友E:
需要明白的参数有多少是必须需要的

网友B:
听了老师的课,感觉缺点远大于优点。
局部变量的禁止很是不便,甚至无法接受。
只能用全局或静态变量了。

楼主:
//实际上这也不能严格意义上称为多线程,只不过封装的比较好,感觉和多线程差不多,可以实现多任务而已
像个小型的调度器

听john_lee老师一言,Protothread像个废品。没怎么听说过这种“多线程”框架。
本来只想发个水贴,没想到引来几位大师光临,感谢各位的精彩留言!

网友B:
感觉还不如裸奔算了

网友F:
西服定做的好还是品牌的好?

品牌的比一般定做的好。但永远比高手定做的烂

网友G:
踢得好!!!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B:
一般应用问题不大,复杂点不让用据局部变量有些不好。

网友H:
下来试试

网友I:
紧跟大虾们的脚步。。。学习。。。

网友J:
风筝飘过、、、、

网友K:
是不是回帖就有积分加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大叔 这个风筝 教育我们做什么呢? 我没看懂 就是学习回调函数么

网友M:
跟着老师们学习

网友N:
跟在大虾后面学习~~~

网友O(2011-07-11):
说风筝,周末晚上看人家放风筝 。现在都是夜光的了,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