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周工:LA1032或USB8124AC的二次开发

楼主(2011-05-02):
周工,你好!
     我需要一个专用的检测仪器,输入20路开关量信号和1路正交编码器信号。检测所输入的开关信号电平变化时对应编码器的角度。编码器脉冲频率1-3KH,开关信号的采样频率要高于10KH。可以利用LA1032或USB8124进行二次开发吗?贵公司能为此提供帮助吗?谢谢!

楼主: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如使用LA1031:1、先用LA1032采集数据,2、再导出为CSV文件,3、显示及数据分析
1、采集数据(编码器输入使用2个数据通道,下图中缺少。)

2、导出CSV文件

3、由CSV文件里的数据,按需求显示图形和数据(这个需要进行二次开发)。

我这么考虑是否可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这逻辑分析仪用的哇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