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02):
边充电边玩对电池、手机、充电器有没有什么伤害?

网上怎么说的都有,不知道相信那个

请各位给分析下

网友A:
应该对电池会有一定的损害。对充电器无所谓。边玩边充电,手机的工作电流会会对充电电流进行分流,手机电路可能无法实现用标准的充电电流对电池进行充电,会对电池性能有点影响。不过手机淘汰的很快,这点影响怎么弄都没关系。

网友B:
仅仅对电池有影响,对手机和充电器没影响。所谓的电池寿命就是指电池充放电的次数是有限定的,充电使用手机此时的电池等于一个大电容对手机没影响。

网友C:
得看你手机的电源管理结构是什么样的?那种低成本简单的就是直接电池边充边用,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的。还有一种方案,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存在时,电池只接受充电,不供负载,负载有适配器供电。当适配器拔掉后,转为电池供电,这种影响稍微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