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连个LCD12864都成3.3V的了,我用的还都是5V单片机

楼主(2011-05-02):
之前买的一个LCD12864,一直都没用过,现在拿出来编个程序玩玩,这才发现,竟然是3.3V供电的——当然是3.3V逻辑!
LCD型号为HB12864M1A,LCD控制芯片为HB6188A,手册上的电气参数如下(部分):

这可麻烦了!我用的单片机,不管是51还是AVR,开发板上都是5V供电+5V逻辑的,而这个LCD却是3.3V的,而且也没有说是不是能够承受5V的电压!!!

看来3.3V是大势所趋啊!!!可怜我的两个板子都不能支持3.3V的单片机!!

现在也只好用弱上拉的51单片机来试试了,希望不会给烧了!!:L

楼主:
另外,HB9188A手册上只有4、5条指令的使用说明,哪里有全的啊???——我在官网下的,竟然都补全:L

楼主:
嗯,完整的指令使用说明好像是找到了!!!:L

之所以说“好像”找到了,是因为:我找到的指令说明手册是HB12864M2液晶的,而我的LCD模组是HB12864M1。这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HB12864M1的控制器是HB9188A,而HB12864M2的控制权是YA5158A。
从名称上看,这两个液晶的关键特性——控制器,完全不同!!但是在液晶屏的官网上会发现,这两个液晶控制器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并且从手册上来看,这二者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参考YA5158A的指令使用手册来个HB9188A写程序,应该是能够行得通的。:lol

楼主:
口说无凭,上图为证;P

真搞不清楚,这手册都几乎一样的!!!干嘛非得分两个型号啊???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芯片,在封装的壳子上打上不同字就算是一个新的产品诞生了吧!!

楼主:
没人发表意见啊!!??:L
是不是大家都没用过这种控制器的LCD液晶屏啊??!!

网友A:
国产的就是这样了,资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咋就被我买中了呢??!
就一个12864玩,却还是内嵌国产控制器的!!真是....:L

网友A:
找元器件的时候,尽量考虑哪些通用的,尽量少找偏门或者尝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以后真得多多注意啊!!

网友B:
LCD也有5V驱动的吧

网友C:
LCD有5V驱动的

网友D:
一般公司的LCD,5V和3.3V的都有的

楼主:
所以说我比较倒霉,竟然买了个3.3V的!!:L

网友E:
真想用,你不会单独再接一个降压芯片啊?把5V降为3.3不就OK了吗?

网友F:
一个带字库,一个不带字库

我看你红字就这意思.
别成天像诈尸似的,神马都没见过.

网友G:
你说的这个“新一代LCD控制器”其实是个挂了字库的普通单片机,类似模块淘宝上N多,基本都兼容3V3或5V电平。

网友H:
5V的LCD也有的,也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到底看没看我发的图片啊!!都有中文字库!!!!

都有字库,只不过手册上一个多了一句加红的话,一个没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我认同前辈的看法!!!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手册上说这个LCD控制器要和液晶屏的COG驱动芯片相配合才行;其次,如果是单纯的使用硬件实现的话,支持这么多指令好像不如单片机来的简单灵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如12楼mbutterfly所说,任意公司的LCM模块应该都是同时提供3.3V和5V的供选择!!可惜当初买的时候不知道,就买了一个3.3V的!!!!

楼主:
常用12864控制芯片:

网友I:
p

LZ,5V在容噪性比3.3V好,看应用的场合的!!!个人看法,不妥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I:
LZ,5V在容噪性比3.3V好,看应用的场合的!!!个人看法,不妥还请大家指点

网友J:
谈技术也要咆哮才给力?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前辈教训的是,在下改过!!!

网友K:
楼主多半是自己玩的吧,那就没所谓了.

网友L:
建议用 华邦(新唐) 的M051芯片, 可以用宽电压范围 2.5V ~ 5.5V

网友M:
一个带字库,一个不带字库

我看你红字就这意思.
成天像诈尸似的,神马都没见过.
引用 网友F:

很贴切。

网友N:
还好,俺的是3.3~5v的

网友O(2012-03-03):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告诉大家一下啊。

网友O: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网友P(2012-06-28):
有没有谁有HB12864资料的啊?跪求啊!!!!

网友Q(2013-03-16):
我也在学这款显示屏,蛋疼得要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