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测温一般用的什么模块?

楼主(2011-05-02):
有个工业环境是200到300℃,在这种环境下用哪种测温仪器好一些?现在我只知道用热电偶可以实现,别的还可以用什么仪器?希望各位给推荐下

网友A:
如果只为测温,就简单点带热电偶/热电阻温度仪表就可以

网友B:
PTC、PT、NTC、热电偶、红外都可以测量300度的温度。

但要注意传感器元件和线材之间的连接方式。

楼主:
回2楼,就是一个测温,别的功能暂时还没有要求
以前用的是K型热电偶,固定的时候有点麻烦,现在在看别的测量元件
谢谢叶工的提醒,感器元件和线材之间的连接方式是要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