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一个小发明内容

楼主(2011-05-02):
去年想了个小发明,曾说过申请后要公开,现兑现.

请见附件. 我对此发明不满意, 需要线圈, 麻烦!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看不懂,,还是要顶的

网友B:
专利语言就像医生的字一样让人看不懂。不过还是勉强看了下,以下感觉:1、并不直接涉及弱磁场的测量(如果公式10中的各个量是时间函数的话,就是有正弦乘即调制,但好像不是,各个量只是直流量,标量)2、可能是最主要就是“测量结果与磁敏电阻温度无关”,这个思想却是很为普遍和一般的,相当于提供参比标准。我感觉整个专利大概主要就是这一点。

网友B: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3135&highlight=
hartcomm发表于 2010-11-1 10:3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编辑 评分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0楼: 估计是这样,通过外加磁场,改变外加磁场的大小和方向,用△。

在去年的这个帖子中我的回复,不知道和专利的思想是不是一致。

楼主:
这个专利的意思是:
1,磁敏电阻本来是与温度关系很大,
2,在恒温下,弱磁条件下,与磁场不成线性
3,磁敏电阻本身不能检测磁场方向。

所以,磁敏电阻一般不能精确测量弱磁及其方向。

专利采用的方法从理论上解决了上述问题。

方法是:
1,交流空芯调制线圈与磁敏电阻串联,且实际只要一个频率。
2,用另一参靠线圈产生参考磁场。
3,该变两次参考场,并两次取磁敏电阻两端的直流电压信号分量,运算。

测量结果:
1,与温度无关
2,能检测磁场方向。

缺点是:需要线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受工艺影响太大了

楼主:
因为:R=R0(1+KB*B),有两个随温度变化的参数R0和K,因此是非线性时变(温度随时间变化)输入输出关系,不是一般线性时不变的。

所以不能用一般的线性抵扣的基本思想,逼我想了这个专利。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大不大,我不知道,我也没具体实验过,专利就是个想法而已。

我本身不看好这个专利,只不过,我想解决那个与温度关联很大的R0(零场电阻)和灵敏度系数K。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有时侯不一定要真要怎么怎么样,全当锻练脑子,否则真需要点子的时侯,脑子转不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专利的要点在于:
将原本含有2个未知参数R0和K(且随温度变化)的非线性方程:
R=R0(1+K*B*B)
转变为一个未知参数的线性方程:
U=a*B

这样就可通过:U1=a*(B0+B1),
                     U0=a*B0
消掉a, 测出与温度无关的B0,(B1为参考磁场)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能否将这个思路引用到其他类似的存在y=a+bx*x(其中a,b为未知的缓变的)的情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没看出啥技术含量.可能中国的专利都这样!

网友E:
看看弱磁场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磁敏电阻只有在弱磁条件下才有R=R0(1+K*B*B),所以该专利能测弱磁。

测弱磁常用的磁通门,也需要线圈,而且须用高导磁率磁芯,有了磁芯,就受温度影响。

此专利用空芯线圈,无磁芯,测量不受温度影响。

至少,方法上是个进步。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但是既然是自己的东西,顶一下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