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 和 Pins 不一样的吗?

楼主(2011-05-02):
在KEIL调试环境里,把端口调试窗口打开,有面的语句:

P0=0;
P0=0xFF;

执行P0=0的时候,P0和Pins都为0; 执行P0=0xFF的时候,P0各个口值为1,Pins还是为0,如图

网友A:
一个输出寄存器,一个输入寄存器?

楼主:
可是,为什么P1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果把语句改成
P1=0;
P1=0xFF;
则P1和PINS是同步改变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试过。

估计一个是寄存器。一个是引脚。这不一样的。
建议搜索下端口引脚与寄存器的区别。

网友A:
软件仿真还是硬件调试?
软件仿真:P0口开漏,数不出高电平;
硬件仿真:不好说,与外接电路有关

网友C:
PIN是引脚状态
PX是端口锁存器的值

网友D(2020-04-09):
标准51p0口开漏设计,输出高电平外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