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RF通讯模块

楼主(2011-05-02):
哪里有900MHz/2.4GHz的无线模块卖? 现需要该模块做实时性非常高的场合. 要求模块自动跳频, 通讯速度在115200bps左右. 如果没有自动跳频功能则请推荐通用模块.

网友A:
没有可以完全自动跳频的,总得有起始同步,这个需要外部介入。楼主要求的这种产品几乎难以买到,价格可是十分昂贵的。

楼主:
那如果不需要自动跳频的话, 我外接MCU控制跳频的话, 请推荐工业级远距离的数传RF模块

网友B:
MCU控制跳频也够难度的。有多少个频段?多少us跳频一次?这个要做好分时处理。感觉没那么好做。

网友C:
看看CC2500 裸片怎么样:http://bbs.**/thread-70871-1-1.html

楼主:
才100m. 我们用过CC2500. 说是100m,实际稳定距离也就是10多一点

网友D:
NORDIC的系列产品应该可以

网友E:
发短信给你了,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