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能以总线的方式驱动吗?

楼主(2011-05-02):
不带LCD控制器的32位MCU,但有外部总线,能以总线的方式驱动TFTLCD吗?

网友A:
TFT是液晶种类,不代表接口类型

有的TFT是RGB接口,有的是带控制器的

你说的应该是带控制器的LCD。总线型的LCD速度很慢

网友B:
楼主看看ZLG的SMARTARM2200开发板,就是利用ARM7的总线和TFT数据通信的。

主芯片LPC2200系列,不带LCD控制器,但是TFT要集成驱动IC。
本论坛有帖子,题目叫“
无LCD控制器的MCU如何驱动TFT”,楼主自己搜索下,应该能给你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C:
使用MPU(i80)接口的TFT屏;这类屏提供了WR,RD,C/D,DATA信号

网友D(2011-08-29):
应该是可以的,只是要用MCU提供时序信号和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