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模块,高手大神一起讨论吗,帮助下哈

楼主(2011-05-02):
我往gprs模块发送AT指令时(我的at指令后已经加了回车符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只返回回车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哈~~~新人积分不多谅解下哈

网友A:
先送ATE1,不行的话查看你所用模块资料,打开回显

楼主:
谢谢大家暂时解决了

网友B:
;P,什么叫暂时解决了?意思是意外还会再发生?

有数据返回至少说明通信的硬件是没有错误的,重点就是检查软件了,软件错误有两种可能:
1、指令发错了,没有按照你想要实现的功能发送指令!
2、代码有BUG,那只能去抓虫子了,例如接受缓冲区的地址指针对不对?是不是把前面的数据覆盖了等等?